[STM32F3] 我用Timer搞个输出捕获,怎么捕出来全是0

楼主(2025-06-03):
用PA0做输入,配置了CH1做捕获,但怎么进中断都抓不到脉冲宽度。

网友A:
看下是否被别的外设复用抢占了。

网友B:
输入脚配置成复用了吗?

网友C:
用示波器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信号。

网友D:
会不会捕获极性选错了?

网友E:
我以前设置分频太大也全是0。

楼主:
TIM的时钟源设错也会不工作。

网友F:
抓边沿的时候别用滤波太猛。

网友G:
看看中断有没有被屏蔽掉。

网友H:
尝试用DMA方式看看能不能取到值。

网友I:
把触发模式设成连续试试。

网友J:
这问题发的,还是仔细阅读一 下官方的示例代码吧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