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用I2C读EEPROM,读着读着突然就卡死

楼主(2025-06-03):
通信一开始还正常,读个几轮之后就不动了,I2C线也一直拉低,看着就像死锁了。

网友A:
建议I2C做状态判断,别一直等。

网友B:
检查一下是不是没发STOP?

网友C:
EEPROM有些页写太快会死锁。

网友D:
我以前地址写错了一位也这样。

网友E:
会不会有ACK没收到?

网友F:
加个timeout机制防止I2C卡死。

楼主:
换成软件I2C试过没?

网友G:
看看是不是线拉不住低电平。

网友H:
EEPROM太旧也可能慢响应。

网友I:
我都是加个逻辑分析仪来排查。

网友J:
使用STM32 的Hal库来调用。
基本不会出现问题

网友K:
软件的问题,查吧!
硬件上面,我们运行了好久好久都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