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RTC的秒中断刚开始能进,几秒后就进不去了

楼主(2025-06-03):
RTC, tc, RT, hz
配置了1Hz中断,一上电能正常跳几次,过一会突然中断就进不了了。

网友A:
看下RTC使能没被别的代码关掉。

网友B:
RTC可能被意外写了寄存器。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标志位没清。

网友D:
我试过闹钟中断被别的优先级顶了。

网友E:
看下RTC配置模式是否退出了。

网友F:
有时候初始化流程顺序不能乱。

网友G:
看你是不是关了RTC时钟了。

楼主:
RTC秒中断一般得开内部低速时钟。

网友H:
会不会调试模式下RTC暂停了?

网友I:
建议打印时间戳验证RTC在跑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