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用定时器做PWM调灯,亮度调节总感觉不线性

楼主(2025-06-03):
从0%调到100%感觉很突然,前半段像是没啥变化,后一段一下子变亮。

网友A:
建议PWM占空比做非线性映射。

网友B:
人眼对亮度感知是对数的。

网友C:
我是用gamma表校准过才顺。

网友D:
可以考虑加个简单的对数映射。

网友E:
TIM设成更高分辨率会细腻点。

网友F:
PWM频率太低会闪烁,太高分辨率低。

网友G:
看看LED是线性驱动还是恒流。

网友H:
用DAC调试下会不会更平滑。

楼主:
我调亮度时都是手动打表。

网友I:
要不要加个电感滤波下PWM?

网友J:
原来这个亮度调节是要按对数来处理啊!
还是回复涨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