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我用USART DMA收数据,结果收不满就不动了

楼主(2025-06-03):
串口数据量不定,用DMA方式接收,结果收一半的时候程序就像卡住一样。

网友A:
建议试试双缓冲,效率更高。

网友B:
DMA得用空闲中断来判断结束。

网友C:
你收的是定长还是变长数据?

网友D:
看看NDTR寄存器有没有动。

网友E:
空闲中断 + 标志位是我常用的。

网友F:
我以前没开接收使能也是空等。

网友G:
看下是不是串口波特率设错了。

网友H:
DMA结束中断有没有写处理?

网友I:
DMA通道别和别的外设冲突。

楼主:
看NDTR剩多少可以估算收到几字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