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触摸按键老误触,不动它它自己也能跳

楼主(2025-06-03):
用TSC模块做触摸检测,环境稍微潮湿点就狂触发,根本没法用。

楼主:
可以考虑每次校准再判断是否按下。

网友A:
你调灵敏度参数了吗?

网友B:
周围有水汽或者静电也容易误触。

网友C:
建议加个环境基线漂移机制。

网友D:
我以前加了厚壳都误触严重。

网友E:
看是不是PCB layout接地没做好。

网友F:
电源噪声也会影响TSC。

网友G:
多测几次取平均值,误触会少些。

网友H:
开启低功耗采样能抗干扰强些。

网友I:
周围有大功率设备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