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30x系列的芯片,IIC使用DMA和EEPROM通信总线无法正常关闭总线

楼主(2025-06-03):
公司需求更换GD32的芯片替换STM32,程序流程基本照着实例和网上找的弄的,第一次写入能正常开关总线,但是第一次读取虽然能读到正确数值,但是在完成后无法正常关闭总线,while(I2C_CTL0(I2C0) & 0x0200);会在这个地方卡死,如果删去这里,第二次写入外设也会在while(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I2CBSY));这里卡死。
搞了几天,各种资料看的头都大了,希望各位能来帮忙解答,拜!
下面是代码:
void I2C_config(void)
{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GPIOB);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I2C0);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DMA0);

    gpio_init(GPIOB, GPIO_MODE_AF_OD, GPIO_OSPEED_50MHZ, GPIO_PIN_6 | GPIO_PIN_7);

    i2c_deinit(I2C0);

    i2c_clock_config(I2C0, 1000000, I2C_DTCY_16_9);
    i2c_mode_addr_config(I2C0, I2C_I2CMODE_ENABLE, I2C_ADDFORMAT_7BITS, 0x11);
    i2c_enable(I2C0);
    i2c_ack_config(I2C0, I2C_ACK_ENABLE);
}

uint8_t I2C(uint8_t Addr, uint8_t *TRxData,uint16_t Size)
{
    if(Addr == SLAVE1ADDR_W)
    {
        dma_deinit(DMA0, DMA_CH5);//复位外设DMAx的通道y的所有寄存器
        dma_struct_para_init(&dma_init_struct);//将DMA结构体中所有参数初始化为默认值
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direction =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;//读取存储器中数据,写入外设(写入)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addr = (uint32_t)TRxData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inc =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width = DMA_MEMORY_WIDTH_8BIT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number = Size;//数据传输数量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addr = (uint32_t)&I2C_DATA(I2C0);//**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inc =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width =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ULTRA_HIGH;
        dma_init(DMA0, DMA_CH5, &dma_init_struct);

        while(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I2CBSY));
        i2c_start_on_bus(I2C0);
    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SBSEND));
           i2c_master_addressing(I2C0, Addr, I2C_TRANSMITTER);
    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ADDSEND));
        i2c_flag_clear(I2C0, I2C_FLAG_ADDSEND);

        i2c_dma_config(I2C0, I2C_DMA_ON);
        dma_channel_enable(DMA0, DMA_CH5);
        while(!dma_flag_get(DMA0, DMA_CH5, DMA_FLAG_FTF));
        dma_flag_clear(DMA0, DMA_CH5, DMA_FLAG_FTF);

    i2c_stop_on_bus(I2C0);
    while(I2C_CTL0(I2C0)<span style="color: rgb(77, 77, 77); font-family: -apple-system, "SF UI Text", Arial, "PingFang SC", "Hiragino Sans GB", "Microsoft YaHei", "WenQuanYi Micro Hei", sans-serif, SimHei, SimSun; font-variant-ligatures: common-ligatures; background-color: rgb(255, 255, 255);"> & </span>0x0200);
    i2c_dma_config(I2C0, I2C_DMA_OFF);
    dma_channel_disable(DMA0, DMA_CH5);
    }
    else if(Addr == SLAVE1ADDR_R)
    {
        dma_deinit(DMA0, DMA_CH6);//复位外设DMAx的通道y的所有寄存器
        dma_struct_para_init(&dma_init_struct);//将DMA结构体中所有参数初始化为默认值
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direction =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;//读取外设中数据,写入存储器(读取)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addr = (uint32_t)TRxData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inc =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memory_width = DMA_MEMORY_WIDTH_8BIT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number = Size;//数据传输数量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addr = (uint32_t)&I2C_DATA(I2C0);//**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inc =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eriph_width =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;
        dma_init_struc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ULTRA_HIGH;
        dma_init(DMA0, DMA_CH6, &dma_init_struct);

        while(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I2CBSY));
        i2c_start_on_bus(I2C0);
    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SBSEND));
        i2c_master_addressing(I2C0, Addr, I2C_RECEIVER);
        while(!i2c_flag_get(I2C0, I2C_FLAG_ADDSEND));
        i2c_flag_clear(I2C0, I2C_FLAG_ADDSEND);

        i2c_dma_config(I2C0, I2C_DMA_ON);
        dma_channel_enable(DMA0, DMA_CH6);
        while(!dma_flag_get(DMA0, DMA_CH6, DMA_FLAG_FTF));
        dma_flag_clear(DMA0, DMA_CH6, DMA_FLAG_FTF);

     i2c_stop_on_bus(I2C0);
     while(I2C_CTL0(I2C0)<span style="color: rgb(77, 77, 77); font-family: -apple-system, "SF UI Text", Arial, "PingFang SC", "Hiragino Sans GB", "Microsoft YaHei", "WenQuanYi Micro Hei", sans-serif, SimHei, SimSun; font-variant-ligatures: common-ligatures; background-color: rgb(255, 255, 255);"> & </span>0x0200);
     i2c_dma_config(I2C0, I2C_DMA_OFF);
     dma_channel_disable(DMA0, DMA_CH6);
    }
    return 1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I2C_config();

    uint8_t IICTXData[3] = {0,0,100};
    uint8_t IICRXData[3] = {0,0,0};

    I2C(SLAVE1ADDR_W,IICTXData,3);

    I2C(SLAVE1ADDR_R,IICTXData,3);

    if(IICRXData[0] == 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gpio_bit_reset(GPIOG, GPIO_PIN_15);//亮灯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1ms(10);

        IICTXData[2] = 99;

I2C(SLAVE1ADDR_W,IICTXData,3);

I2C(SLAVE1ADDR_R,IICTXData,3);

    if(IICRXData[0] == 9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gpio_bit_set(GPIOG, GPIO_PIN_15);//灭灯
        }
}

网友A:
在将STM32代码迁移到GD32芯片时,可能会遇到一些由于硬件差异或寄存器配置不同导致的问题

网友B:
确保使用的I2C状态标志与GD32的I2C寄存器定义一致。查阅GD32的数据手册,确认I2C_CTL0和I2C_FLAG_I2CBSY的定义。

网友C:
I2C_CTL0(I2C0) & 0x0200:这个条件检查I2C控制寄存器0中的某个位状态,可能是用于检测I2C总线的忙状态。如果这个位在GD32中与STM32中的定义不同,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判断。

网友D:
I2C_FLAG_I2CBSY,这个标志位用于检查I2C总线是否忙。如果在GD32中这个标志位的定义或行为与STM32不同,可能会导致代码卡死

网友E:
I2C外设的初始化配置(如时钟速度、模式设置等)可能不正确,导致总线无法正确释放或进入错误状态。

网友F:
硬件连接(如上拉电阻、信号线长度等)可能导致I2C总线信号不稳定,从而无法正确完成总线操作。

网友G:
在I2C操作完成后,没有正确清除中断标志或状态标志,导致总线状态判断错误。

网友H:
仔细检查I2C的初始化代码,确保时钟配置、模式设置等与GD32的I2C外设要求一致。确保I2C时钟速度设置合理,避免因时钟速度不匹配导致总线错误。

网友I:
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监测I2C总线信号,确保总线操作(如START、STOP、ACK等)正常完成。检查I2C外设的中断配置,确保在操作完成后能正确清除中断标志。

网友J:
我从GD32官网https://www.gd32mcu.com/上下载了demo程序,结果发现I2C_EEPROM_dma文件夹里面好像没有关于dma的,神奇了!
你可以下载下来看下。

网友K:
查找GD32的I2C官方例程,确保代码逻辑与官方例程一致。官方例程通常会提供经过验证的I2C读写流程,可以参考其状态检查和配置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