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汽车点烟器连到哪里?(已有答案)

楼主(2025-06-03):
我一直以为汽车点烟器是直接连电瓶的,但今天测了一下,电瓶正极到点烟器正极之间居然有 8.5 K的电阻。
当时车子没有启动。请问是怎么回事呢?
答案:插上钥匙,就通了。

网友A:
不知道,问问修车的。可能是防短路安全设计。

网友B:
你的点烟器 保险烧了吧

网友C:
电瓶到点烟器之间还有开关的

网友D:
电瓶--》开关--》保险--》点烟器。
车子没启动,即开关没打开,有阻值很正常。

网友E:
估计是开关没开

网友F:
汽车没启动,开关没打开,有电阻很正常

网友G:
整车不通电的前提下点烟器也是没电的,那就有开关

网友H:
照理说,车子没通电的情况下,点烟器应该没有电,阻值理论上应该无穷大,你这个会不会是什么mos管之类的阻值,车子通过这个mos管控制点烟器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瓶到点烟器之间还有开关的

是的。拧动钥匙就通了。

网友I:
开了这么多年的车,车上的点烟器没用过一次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开了这么多年的车,车上的点烟器没用过一次

不用更好,说明不吸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