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NMOS电路

楼主(2025-06-03):
设计了一个NMOS电路,输入端(G端)加了1k上拉到5V,同时加了10k下拉到GND,目前实际测试,发现G端(图中A点)电压为0V,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理论分析的话,该处电压应该是4.5V

xch
拆开MOSFET 分别测量。隔离故障点。

网友A:
从原理图上来看A点处应为4.5V没错。
检查下Q4的封装是否画错了。

楼主:
封装没有画错,已检查过了

网友B:
断电,用万用表测下1、2脚之间的电阻、二极管档测双向电压,以及2、3脚之间的电阻、二极管档测双向电压。
找个没焊的MOS管,再这样测一下。

网友C:
原理图看上去没啥问题,不知道c17是不是短路了, 发pcb试试?

楼主:
用万用表测试了,A点与GND之间的阻抗约为10k

网友D:
是NMOS损坏了吧?容易静电击穿

网友E:
那就是GS击穿短路了。

网友F:
把管子拆掉,测量A点电压!

网友G:
管子估计坏了

楼主:
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,测试板卡上的该NMOS管:红表笔接S,黑表笔接D,显示0.6V;
红表笔接D,黑表笔接S,显示2.98V;

用万用表欧姆档测试:
G-S阻抗约10kΩ;
G-D阻抗约25kΩ

该板卡上有5只该型号NMOS管,现象都一致

网友H:
mos接上下拉???

网友H:
NMOS下拉就可以啦

楼主:
电路设计的时候,上拉电阻是不焊接(NC)的。只是为了测试,把上拉电阻焊接上了,发现焊接上拉电阻后,G端仍然是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