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H759IMT6求个TIMER+DMA+DAC的例程,感谢

楼主(2025-06-03):
@xiaoaibjd :申请了,通过一下
这个群里面有 还有FAE 单片机MCU技术交流群 679013663

网友A:
原厂的库里面应该有例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厂的库里面应该有例程啊

我只找到DAC输出特定值的例程,在配置TIMER触发和DMA进行输出时波形老是不对,所以想要个可以直接用的例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只找到DAC输出特定值的例程,在配置TIMER触发和DMA进行输出时波形老是不对,所以想要个可以直接用的例 ...

具体是什么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具体是什么问题?

后来查了下感觉应该是Cache的问题,就是数组初始化以后用DMA搬数到DA后输出值和初始化值对不上,关了Cache以后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后来查了下感觉应该是Cache的问题,就是数组初始化以后用DMA搬数到DA后输出值和初始化值对不上,关了Cach ...
那好像是属于缓存一致性问题吧,在带有Cache的MCU中好像很常见,特别是在使用DMA操作数据同步时;
如果性能要求不高,可以保持Cache关闭;
或者在修改DMA缓冲区后,调用Cache清理函数试试行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