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立创商城中找到的元件封装,怎么把3D模型关联上这个封装?然后导出来AD格式,AD软件可...

楼主(2025-06-03):
立创商城中找到的元件封装,怎么把3D模型关联上这个封装?然后导出来AD格式,AD软件可以用?立创EDA导出来的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(AD格式),现在AD是可以直接用封装只是基本上没有3D的效果(不自己画),想实现有3D的效果,通过关联的方式是否可以实现?如何实现?

楼主:
大家有没有好用的3D库网站或者工具/插件推荐,谢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大家有没有好用的3D库网站或者工具/插件推荐,谢谢

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827128266482106607&wfr=spider&for=pc

这个一开始看的时候  觉得方法很好  结果看到后面 还要用软件分离出底座和元件。。。。然后再用AD导入,非常的低效

网友A:
为啥一定要用3d呢

网友B:
在设计PCB中,基本上用不到3D,这个功能只是个美观、好看、宣传性的功能,没有它一样出PCB,新手喜欢这个,当设计的产品多了,就很小在这上面浪费时间,设计中注重通一性的脚距,基本上器件是按规范来生产的。 空间大小设计时手中一定要有实物,手中有卡尺。AD就可以了为何用不好的软件?

网友C:
假如结构那边给你用soldworks装配看是否干涉的话一般是需要的

网友D:
https://www.3dcontentcentral.cn/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在设计PCB中,基本上用不到3D,这个功能只是个美观、好看、宣传性的功能,没有它一样出PCB,新手喜欢这个, ...

这种思维方式不好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设计PCB中,基本上用不到3D,这个功能只是个美观、好看、宣传性的功能,没有它一样出PCB,新手喜欢这个, ...

结构需要  结构需要     结构需要

网友B:
还想混?结构需要必须会3D设计!AD可以结合SOLIDWORKS调用3D .这些技能都不会还混啥。一个出色的电子技术人员,必须会AD/仿真/3D设计/单片机/机械设计/PC/OFFICE/PLC等软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想混?结构需要必须会3D设计!AD可以结合SOLIDWORKS调用3D .这些技能都不会还混啥。一个出色的电子技术人 ...

你是猴子派来的逗B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是猴子派来的逗B吗

泥承认逗2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