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E0] APM32E030开发板调试的使用记录

楼主(2025-06-03):
官方对于板载的调试器有说明,具体可看此链接:
  1. https://www.geehy.com/design/hardware_detail/12
本人电脑使用WIn11,Keil MDK 使用版本为 5.24

板载调试器为 GEEHY-LINK ,使用USB插入后,电脑设备管理器将显示出来 WinUSB 与虚拟串口

此时我们打开官方例程,随便打开一个,在debug中选择DAP-link后,找不到设备时,可查看软件版本是否过老,如是,进入此链接下载压缩包后,
  1. https://developer.arm.com/documentation/ka003663/latest
解压,将 CMSIS_DAP.dll 放入C:\Keil_v5\ARM\BIN 文件夹下

此时在打开 Keil  软件,点击魔术棒,进入debug选项,选择DAP link,并进入setting,勾选下载后复位
之后点击下载或者点击调试按钮,进行程序的下载,我选择的GPIO例程,可看带到LED1与LED2进行闪烁,此时说明DAPlink设置成功,可以开始程序的编写了

网友A:
支持通用的DAPlink烧写器吗?

网友A:
之前看到有网友分享说对通用DAPlink烧写器的兼容性不是很好

网友B:
你们是从哪里搞到的APM32E030开发板的啊

网友C:
还好我的是windows11,也安装了Keil v5.36版本。
现在就差一个APM32E030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们是从哪里搞到的APM32E030开发板的啊

可以私信我,或再极海官网(https://www.geehy.com/about/contact)留下个人信息申请噢

网友C:
学习了。
现在很少有使用Keil v5.27的版本了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支持通用的DAPlink烧写器吗?

支持的,注意一下固件版本就好哈

网友E:
芯片肯定支持,只是手中的l各种ink老伙伴们 可能要退役了

网友F:
这个小板子上手应该比较容易 。
楼主的电脑与环境需要与时俱进了

网友G:
我的APM32E030开发板也到了。

网友H:
在开发的时候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驱动。
但印象中,CMSIS-DAP是免驱动的,安装上去的话,可以直接使用。

网友I:
我的GeephyLink是可以直接使用的。
看来楼主的开发环境要更新,要升级,要换代了

网友J:
低版本的用winusb得打驱动,用hid的就免驱
tb搜索"daplink 6mbps",hid+winusb 亲测windows和linux下都能调用hid和winusb,透过openocd 虚拟串口会枚举为ttyACM*

网友K(2025-07-03):
Keil的版本 现在也要实不实的更新一下。
太头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