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定时器一启动就跑飞,可能哪里没配置对

楼主(2025-06-04):
刚开定时器中断就跑飞,用debug进去看,好像根本没跳到我写的中断函数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 HAL_TIM_Base_Start_IT 漏了?

楼主:
是不是中断向量没对上,跳到别的地方了?

网友B:
我之前遇到类似的,是堆栈溢出了。

网友C:
先确认一下你开了 TIMx_IRQn 吗?

网友D:
我用 StdLib 写的时候也出过这种问题。

网友E:
尝试关中断一个个测试看看哪步出错。

网友F:
看看有没有野指针,容易导致跑飞。

网友G:
把 NVIC 配置贴出来看看。

网友H:
CubeMX 生成代码也可能有坑,别全信。

网友I:
建议进系统中断表看 TIM2_IRQ 是不是空的。

网友J:
刚开定时器中断就跑飞,用debug进去看,好像根本没跳到我写的中断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