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用USB当串口结果电脑认不出来是咋回事

楼主(2025-06-04):
用了CubeMX生成的USB CDC代码,连上电脑完全没反应,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新端口。

网友A:
用USBVIEW工具能看到设备吗?

网友B:
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“未知设备”?

楼主:
USB线别用便宜货,我之前就遇到。

网友C:
DFU 和 CDC 有时候冲突,会干扰。

网友D:
描述符填对了吗?PID/VID 检查下。

网友E:
我的 F042 也这样过,后来改驱动好了。

网友F:
拿官方USB CDC例程对比下配置。

网友G:
是不是少了上拉电阻?

网友H:
检查 CubeMX 的 USB Mode 是不是Device。

网友I:
确保用了 HAL_PCD_Start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