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总线不报错但一直没数据,是哪里搞错了吗

楼主(2025-06-04):
CAN初始化后不报bus off,中断也不进,就是收不到数据,逻辑分析仪上也看不到帧。

网友A:
检查下时钟源是不是稳定。

网友B:
检查一下终端电阻有没有接好。

网友C:
跟对面设备波特率对上了吗?

网友D:
CAN要记得进入正常模式。

楼主:
我的G4之前是引脚复用没配对。

网友E:
启动了接收 FIFO 吗?

网友F:
波形抓一下看看有没有ACK。

网友G:
配错ID滤波器也会收不到。

网友H:
要用 HAL_CAN_Start。

网友I:
你是正常帧还是扩展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