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I2C设备读第一字节就卡住,咋感觉像死锁

楼主(2025-06-04):
I2c, ce, EE, HIL, ma
用HAL_I2C_Master_Receive读EEPROM,一开始能读一点,但后面就死在while里不动了。

网友A:
有的芯片要先写命令再读。

网友B:
是不是没加上 pull-up 电阻?

网友C:
SCL 上抖一下看看有无响应。

网友D:
有时候是ACK没收到就卡死。

网友E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最清楚。

楼主:
HAL函数有超时参数,别设太长。

网友F:
写完地址要先等一下,有些EEPROM慢。

网友G:
试试用 polling 模式代替中断。

网友H:
F0系列对时序特别敏感。

网友I:
我用AT24C02读的时候也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