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我想跑个1ms的定时器中断,它就是不准

楼主(2025-06-04):
明明配置了ARR和PSC,理论上应该1ms中断一次,实测却偏差很大,定时根本不稳。

网友A:
如果频率高,用硬件定时器更准。

网友B:
是不是用了LSI或者不稳定的时钟源?

网友C:
你量的是哪个地方的时间?

网友D:
中断优先级高的也会影响定时。

网友E:
打印log时间也可能会干扰。

网友F:
建议用Systick或者TIM21试试。

楼主:
频率设定有没小数误差?

网友G:
能不能考虑用输出比较试试。

网友H:
用示波器抓波形对准。

网友I:
有时候debug状态下会不准。

网友J:
不准是实际测量出来的吗还是仿真出来的,还有就是适当降低频率,过高的频率也会导致不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