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RTC掉电后时间全丢,是不是我漏配置了啥

楼主(2025-06-04):
Vbat接了电池,但断电再上电时间全清了,估计RTC初始化那里我忘了判断备份域。

网友A:
可以写个标志到BKP看看掉没掉。

网友B:
Vbat 接上电池没?有没有电压。

网友C:
要解锁 backup domain。

网友D:
RTC初始化别每次都强制配置。

网友E:
建议判断 BKP 寄存器来决定要不要初始化。

楼主:
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记得加。

网友F:
用内部低速晶振还是外部的?

网友G:
你断电多久测的?

网友H:
在STM32U5中,RTC掉电后时间全丢且Vbat已接电池,很可能是RTC初始化时未正确判断备份域状态导致的

网友I:
每次上电时,若未检测备份寄存器中的标志位,直接初始化RTC,会导致之前保存的时间信息被覆盖

网友J:
未正确使用备份寄存器存储RTC初始化标志或时间数据,使得断电后无法恢复时间

网友K:
虽然Vbat已接电池,但需确认电池电压足够(通常需≥1.8V),且电路连接无误,如防反灌二极管的使用

网友L:
在首次初始化RTC时,向备份寄存器(如BKP_DR1)写入一个特殊标志(如0xA5A5)。每次上电后,先读取该备份寄存器的值,若不为特殊标志,则进行RTC初始化;若为特殊标志,则跳过初始化,直接读取RTC计数器值

网友M:
确认Vbat引脚已正确连接电池,且电池电压稳定

网友N:
每次对RTC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后,需调用RTC_WaitForLastTask()等待操作完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