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外部中断老是抖动触发,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

楼主(2025-06-04):
用了EXTI做按键中断,每次按一下都会跳好几次中断,不想用延迟去抖,想找个更稳的法子。

网友A:
如果按钮接地,外部干扰多。

网友B:
用 GPIO 口做轮询+滤波吧。

网友C:
HAL里没防抖,要自己加。

网友D:
可以考虑用EXti + timer软延迟。

网友E:
我的做法是每次中断里关一次中断。

网友F:
输入管脚是不是浮空?

网友G:
试试设置GPIO为带上拉输入。

网友H:
触发方式用下降沿还是双沿?

楼主:
软件里加个状态机更保险。

网友I:
简单粗暴:中断里delay几ms。

网友J:
用定时器,比如50ms检查一次按键状态,定义一个变量计数,连续几个50ms都检测到按下状态时,再判断按键有效。

网友K:
外部添加适当的电容稳定一下输入波形。
软件内部的触发逻辑做一下归一化处理。

网友J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中断里计数,比如计够几次以后再判断按键有效。

网友L:
软件做一下滤波处理,把抖动信号滤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