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
PWM输出频率对不上预期,是我算错了吗

楼主(2025-06-04):
设置了PSC和ARR,想输出1kHz,结果量出来是七百多Hz,怀疑哪里算错或时钟配置有坑。

网友A:
G0系列TIM1和TIM3时钟来源不同。

网友B:
时钟频率确认一下是多少?

网友C:
你用的PSC和ARR是什么值?

网友D:
可能跟实际的APB分频有关系。

网友E:
PWM通道开了吗?

网友F:
用CubeMX里的计算器对一下。

网友G:
有时候重装载值更新方式搞错。

网友H:
用示波器量实际频率最靠谱。

网友I:
我当初算错PSC整整慢了10倍。

楼主:
不同定时器可能连的时钟源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