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串口能发不能收,是不是接收中断没开?

楼主(2025-06-04):
发送的数据能正常出去,对面能收到,但我这边收不到回包,中断函数一次都没进去。

楼主:
用logic analyzer看波形靠谱点。

网友A:
HAL_UART_Receive_IT 用了吗?

网友B:
RX引脚复用模式确认没?

网友C:
你中断函数有没有自己重写?

网友D:
收数据要不停地调用接收函数。

网友E:
用DMA收数据稳定点。

网友F:
波特率对不上也会收不到。

网友G:
我之前也忘了 NVIC 配置。

网友H:
拿个串口助手测一下比较清楚。

网友I:
查看有没有进 HAL_UART_RxCpltCallback。

网友J:
有可能是串口中断没使能哦

网友K:
这个不好说,你最好把你代码提交上来看看

网友L:
你是用的485还是TTL这种啊?

网友M:
在调试模式下,检查NVIC寄存器(如ISER)中对应中断位是否置1

网友N:
使用断点或日志输出,确认中断服务函数(如USART1_IRQHandler)是否被调用

网友N:
确认RX引脚是否正确连接至发送端TX引脚(如交叉连接)

网友O:
使用示波器监测RX引脚是否有信号输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