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资料] 没有VBAT引脚的CW32如何实现掉电管理

楼主(2025-06-04):
电池备份(VBAT)功能的实现方法,一般是使用 MCU 自带的 VBAT 引脚,通过在该引脚连接钮扣电池,当系统电源因故掉电时,保持 MCU 内部备份寄存器内容和 RTC 时间信息不会丢失。
对于自带 VBAT 引脚的 MCU,MCU 内部有对 VBAT 电源和系统电源的管理单元,保证在系统电源掉电后,及时切换 VBAT 引脚电源给备份域供电,保证 RTC 正常工作。对于没有 VBAT引脚的 CW32,要实现类似的功能,可以在外部进行后备带电池和系统电源的切换,如下图所示:
软件设计:
程序启动后正常初始化时钟、IO、RTC 以及 OELD,循环中检测系统电源是否存在,如存在则读取 RTC 时间并显示。
当系统电源 VDDIN 因故掉电,则关闭 OLED 电源,并进入 DeepSleep 低功耗睡眠模式。
当系统电源 VDDIN 恢复供电时,产生高电平中断,唤醒 MCU,退出 DeepSleep 低功耗睡眠模式。

网友A:
掉电管理是电池实用的必要进阶

网友B:
通过外部电路设计实现掉电管理

网友C:
必须有外部电路才能实现掉电监测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