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【D-/P3.0, D+/P3.1】直连电脑USB-CDC串口/就是串口通信,USB不停电下载@STC8H

楼主(2025-06-04):
https://www.stcaimcu.com/thread-1856-1-1.html
STC8H8K64U系列 USB型MCU
===超级简单的USB-CDC虚拟串口通信及不停电下载 !===【D-/P3.0, D+/P3.1】直连电脑USB口

USB型MCU, RMB0.95

网友A:
今天饶有兴趣看了下STC的32位,老老实实叫STC32XXX就行了,居然是AI8051,虽然不太爽,但是并不重要...

看了下时钟树,我以为直接可以主频干到180MHz,终于可以和STM32低端的拼一拼了,结果SYSCLK可以,CPU时钟居然不可以,这两个居然不是一个意思,换句话主频最大只能42M,算FFT依旧是不行的。。。

我晕。。。还是赶紧把时钟频率提高上去是正事,再晚点,机会都没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今天饶有兴趣看了下STC的32位,老老实实叫STC32XXX就行了,居然是AI8051,虽然不太爽,但是并不重要...

看 ...

送 FFT频谱分析@Ai8051U, 256点FFT分析,快速傅里叶变换,USB-CDC虚拟串口送电脑显示
https://www.stcaimcu.com/thread-10324-1-1.html这里有AI8051U FFT的例子可以参考。此外即将推出的Ai8052U主频会有明显提高。
Ai8051U相关资料:https://www.stcai.com/cp_ai8052uxl

网友A:
这玩意,我的建议是
1.别走STM32的路子,STC基于51的32位的优势在于寄存器少,控制方便而已,我一看你的时钟树立刻就没了想用的想法了,人家的F4系列,也没这么复杂啊。
2.如果短时间主频不能提高到72M以上,估计用户用的可能性不大。还有别玩虚的,还没做到的事情,放网页上吹至少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行,赶紧解决技术问题才是正道
3.那个256点的FFT,至少也得说明清楚情况,你计算用了多少时间,是16位的还是浮点数啥的,10ms算完和100ms算完,完全不是一个情况。stm32里面,这些都标注得明明白白的。

网友B:
STC的各种感觉噱头比较大,叫32,不知道总线是不是32位宽度,脚AI不知道是不是真Ai.

网友C:
这个sop8芯片转cdc串口,P5.4能不能做dtr啊? sop16封装的能不能有dtr,rts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sop8芯片转cdc串口,P5.4能不能做dtr啊? sop16封装的能不能有dtr,rts呢?

https://www.stcaimcu.com/thread-240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