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这个电路实现5V芯片与3.3V芯片的单向通信会有问题吗?

楼主(2025-06-04):
下面这个简单的应用电路用来实现5V芯片与3.3V芯片的单向通信,可以使用吗?会不会有问题?可以如何改进?

@dirtwillfly :好的,谢谢!
如果只是单向信号,是可以的

网友A:
如图所示为电平转换电路,供参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图所示为电平转换电路,供参考!

用MOS管实现,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图所示为电平转换电路,供参考!

做来玩玩可以,做批量还是找个电平转换IC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来玩玩可以,做批量还是找个电平转换IC吧。

用电平转换芯片是不是最可靠最安全的方式了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做来玩玩可以,做批量还是找个电平转换IC吧。

   不是我随意想的,其他网友也有人这么做,这个电路的注意点就是MOS管要注意防静电,如果静电防护做不好(设计和工艺)或者压根就不懂啥是静电防护的话就不要考虑这个方案了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电平转换芯片是不是最可靠最安全的方式了?

  一般I2C这种需要1-2路的用MOS管,多路的用4245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I2C这种需要1-2路的用MOS管,多路的用4245芯片。

好的,非常感谢技术支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我随意想的,其他网友也有人这么做,这个电路的注意点就是MOS管要注意防静电,如果静电防护做不好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技术支持!

网友C:
中间直接串一个电阻10K即可,1:3.3V的芯片做输出,5V做输入,5V芯片要开启TTL电平识别即可   2:5V芯片做输出,3.3V做输入 ,3.3V芯片内部带有钳位二极管    3: 此电路久经考验,没出过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中间直接串一个电阻10K即可,1:3.3V的芯片做输出,5V做输入,5V芯片要开启TTL电平识别即可   2:5V芯片做 ...

好的,我看下,感谢支持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电平转换芯片是不是最可靠最安全的方式了?

推荐这类IC:MS4553S。
2楼的电路亲测,样品期间没问题,做批量1000结果全部报废重新来,还好数量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推荐这类IC:MS4553S。
2楼的电路亲测,样品期间没问题,做批量1000结果全部报废重新来,还好数量不多。 ...
感谢提供芯片IC;
还真的有朋友遇到这类问题啊,批量1000套后是出现什么问题导致重来了?项目上就怕批量生产时出幺蛾子,让人抓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提供芯片IC;
还真的有朋友遇到这类问题啊,批量1000套后是出现什么问题导致重来了?项目上就怕批量生产 ...

这个电路的缺点是MOS管G端怕静电,这就导致3.3V需要设计在板子内侧,不能接触人体。在冬天人体静电强的时候,PCB板上3.3V的任何位置被人摸过,MOS管就基本上挂了,所以要做好静电防护设计,加强静电防护产线教育(当然可能还有其它原因,如果不放心,建议使用转换芯片,那个带较强的静电防护能力)! 附件是LVC4245芯片的防静电能力描述!
下面是在网上找地关于MOS管比较全的ESD防护要点,供参考!

MOS管的ESD防护措施与设计要点

MOS管(金属-氧化物-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)的ESD(静电放电)防护措施与设计要点对于确保其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。以下是一些关键的防护措施与设计要点:

1、使用导电容器储存和运输:确保MOS管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使用封闭的导电容器,以减少静电积聚和放电的可能性。

2、静电控制工作站:在静电控制工作站内处理MOS管,并确保工作站接地。工作人员在处理MOS管时也应穿戴防静电服,并保持接地状态。

3、环境控制:处理MOS管的工作区域应铺设接地的防静电地毯,桌子应使用接地的静电耗散桌布。同时,避免使用绝缘材料,以减少静电积聚的风险。

4、栅极保护:直接保护MOS管的方法包括缩短栅极和源极间的距离,或在栅源之间施加一个齐纳二极管进行保护。这种方法可以有效防止栅极电压过高,从而保护MOS管免受ESD损害。

5、材料选择:在处理MOS管时,应使用防静电或导电材料,并避免使用易于储存静电电荷的材料,如聚乙烯、聚苯乙烯等绝缘材料。如果必须使用塑料产品,应选择浸渍了导电材料或用防静电化合物处理过的物品。

6、湿度控制:保持处理MOS管设施的相对湿度在40%以上,有助于降低静电积聚的风险。

7、设计考虑:在MOS管驱动电路设计中,应考虑栅极电容、寄生电容、米勒效应等因素,以优化开关性能并减少静电干扰。同时,选择合适的栅极驱动器,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驱动能力,避免过冲和延迟。

8、过压过流保护:在电路中引入过压过流保护机制,如栅极钳位,使用齐纳二极管或TVS管等器件,以防止栅极电压过高或电流过大损害MOS管。

综上所述,MOS管的ESD防护措施与设计要点涉及多个方面,包括储存运输、工作环境、栅极保护、材料选择、湿度控制以及电路设计等。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,可以有效提高MOS管的抗ESD能力,确保其稳定性和可靠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的缺点是MOS管G端怕静电,这就导致3.3V需要设计在板子内侧,不能接触人体。在冬天人体静电强的时 ...
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回复;
防静电干扰确实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