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求问电池电量监测计BMP561的HSC单线通讯接口

楼主(2025-06-04):
浏览了一个BMP561的帖子,这个小芯片功能真是强大,模拟和数字的结合。看到BMP561的通讯外设有I2C,SPI,还有一个叫HSC的单线通讯接口。这HSC是啥?是一个新的单总线协议吗?
感觉上一次学习单总线通讯的时候还是DS18B20呢!
有人了解吗?

网友A:
HSC 是一个双向的通信接口,使用单线,开漏结构。HSC 引脚需接上拉电阻。HSC 接口可以通过发送一个命令给 HSC 协议的从机,这个命令既可以直接指示从机接收接下来的 8 位/16 位数据(写命令),也可以从一个特定寄存器取数输出 8 位/16 位数据到 HSC 通信线上(读命令)。一串数据中,首先被传送的是地址数据,和其它协议类似,地址数据共 7 位,再加上一位读/写命令构成一个 8 位数据,接下来被传送的是 8 位/16 位数据(HSC8/HSC16)。

引自BMP561的数据手册。
感觉这是一个极海自家的协议,我在百度上也没有搜出来其它的内容。

网友B:
没有听说过这个单总线协议。
一般使用I2C协议

网友C:
学习一下。
有机会也借鉴到我的项目中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