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资料] USB如何同时支持主机和从机?

楼主(2025-06-04):
插入U盘设置为主机模式,插入电脑设置为从机模式?芯源的USB支持吗?

网友A:
USB驱动里面有区分的

网友B:
一定要设置USB模式

网友C:
在芯片支持的情况下,根据ID线的电平自动确定主机模式或者设备模式,,检测到USBFS_ID线为高电平时,模块工作在设备模式,检测到USBFS_ID线为低电平时,模块工作在主机状态。

网友D:
一个是驱动一个是硬件

网友E(2025-07-22):
话说,CW32好像没有USB吧

网友F:
CW32F030C8T6的USB支持情况未明确提及,且该MCU主要设计用于通用控制场景,未强调USB主机/从机模式切换功能。

网友G:
CW32F030C8T6是武汉芯源半导体推出的一款基于ARM Cortex-M0+内核的微控制器,其特点包括64MHz主频、64KB Flash、8KB RAM等,适用于多种通用控制场景。

网友H:
在官方发布的技术文档、开发手册以及社区讨论中,并未明确提及该MCU是否支持USB功能,尤其是USB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的切换。

网友I:
USB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的切换通常需要MCU具备特定的USB控制器和相应的驱动支持。

网友J:
从CW32F030C8T6的现有资料来看,它主要强调了其高性能的处理器内核、丰富的外设接口(如SPI、I2C、UART等)以及低功耗特性,但并未提及USB相关的功能。

网友K:
如果您需要在项目中实现USB主机或从机功能,建议考虑选择支持USB的MCU:如果USB功能是项目的核心需求,建议选择明确支持USB主机/从机模式的MCU,如某些STM32系列或NXP的LPC系列等。

网友D:
从CW32F030C8T6的现有资料来看非常不错的

网友L:
使用外部USB控制器芯片:如果现有硬件设计已固定,且MCU不支持USB功能,可以考虑使用外部USB控制器芯片(如USB转UART芯片、USB转SPI芯片等)来实现与电脑的通信。

网友M:
咨询官方技术支持,如果您对CW32F030C8T6的USB支持情况有进一步疑问,建议直接联系武汉芯源半导体的技术支持团队

网友N:
USB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通常是通过USB OTG(On-The-Go)技术实现的。这意味着设备可以作为主机控制其他设备,也可以作为从机被其他设备控制。

网友O:
我觉得CW32好像是没有USB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