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914使用问题请教

楼主(2025-06-04):
各位坛友好,请教一个问题,就是使用了AD9914这个芯片,使用100M晶振提供时钟信号。想经过内部的倍频产生2.4的系统时钟。芯片的供电没有问题3.3V和1.8V。但是引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。没有控制程序,使用的usb5V供电,上电就很烫,这正常吗?如果给芯片写代码,初始化时候,如果控制了里面的寄存器CFR3,就会把供电电压拉低一半。控制其它寄存器CFR1或者CFR2与CFR4的时候,电压没有问题。stm32通过spi串行控制AD9914。发送控制数据时,示波器可以看到spi信号的数据。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