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反馈震荡器小议

楼主(2025-06-04):
当元件未组装成电路时,谁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工作于甚么频率,
当LC震荡器造出来了,电路的震荡频率就是〖感抗容抗相等〗的那一点,
但实际上,变压器自带互感,没电容也能震,阻塞震荡器不就是这样玩吗,把电容接到变压器上,阻塞震荡器会不会变成阿姆斯壮或哈特莱电路呢,未必。

楼主:
哈特莱震荡器,是电感三点式拓扑,
亦就是说,这「电感」是个自耦变压器,L1和L2其实是同一绕组中的两个段,
自耦,就是在绕组上的某一位置抽个头,那么,三极管只需遵照BEC规则跟「电感」连接,正确的相位条件就跑不掉,
至于幅度条件,就是L1段的感生电流是否足以令Q1充份开通 (甚至饱和),影响因素除了变压器的变比外,还有LC槽路的馈电给力与否 (R3和C4的大小)。

楼主:
电路启动后,R4C3等效于电压源,对 L1 而言相当于反电势负载,Q1发射结的正向伏安特性也类似,两个这样的负载串联,得出的仍是个钳位性的重负荷,加到L1上,效果近似于把变压器副边短路,对震荡器的运行肯定不会有利。

网友A:
射同基反,就能震荡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哈特莱震荡器,是电感三点式拓扑,
亦就是说,这「电感」是个自耦变压器,L1和L2其实是同一绕组中的两个段 ...

哈脱来的L可像考毕子的C那样,不必互感。

楼主:
我发此帖,是因为见到 51单片机 坛有人发了个〖C4≦C2〗的电路,后面还挂了个带重载的射极跟随器,
LC槽路是一种高阻抗的架构,而共射极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不高,对LC槽路而言是个不轻的负荷,而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不过是βRe而非无穷大,而LC並联谐振的阻抗是Xʟ(或Xc)的Q倍,比那甚么βRe还高,如果C4相对于C2太小,这LC槽路就会疲软甚至蹦哒不起来,倘若L1L2没有互感,情况会更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