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我想知道HXSC烧录器可以解锁芯片吗

楼主(2025-06-04):
有一批芯片加密烧录后,发现有点问题,现在想解锁芯片重新烧录,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解锁芯片

网友A:
某些芯片可通过短接特定引脚进入恢复模式。

网友B:
不正确的操作可能导致芯片永久损坏

网友C(2025-07-12):
一般用Bootloader都可以解锁各种芯片。
Boot0给高电平,然后给芯片复位或者重新上电,怎么说也就进入Bootloader了。
除非你板子上没引出来(就像我)。然后用Bootloader给个擦除,就解锁了。
芯片一般是上锁容易,并且可能有各种渠道,但是解锁就一条路,就是Bootloader下执行全片擦擦。

网友D:
可以,用UART模式。其实就是Bootloader

网友E(2025-08-31):
不同型号的解锁方法完全不同

网友E:
部分芯片(如某些安全芯片)设计为一次性加密,解锁会导致芯片永久损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某些芯片可通过短接特定引脚进入恢复模式。

需确认芯片是否支持解锁功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不正确的操作可能导致芯片永久损坏

更换编程工具或升级软件版本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一般用Bootloader都可以解锁各种芯片。
Boot0给高电平,然后给芯片复位或者重新上电,怎么说也就进入Bootlo ...

数据手册中会标注

网友F(2025-11-09):
HXSC 烧录器可以解锁部分芯片,但解锁功能的实现受芯片类型、加密方式等因素限制,且操作需严格遵循规范,否则可能导致芯片永久损坏

网友G:
适配芯片的解锁方式:对于小华半导体自家的 Cortex - M 系列等适配的常规 MCU 芯片,HXSC 烧录器可通过 UART 模式搭配 Bootloader 方式解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