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C32L196PCTA-LQFP100 GPIO引脚数量有多少个?分别是哪些引脚?

楼主(2025-06-04):
咨询问题:
HC32L196PCTA-LQFP100  GPIO引脚数量有多少个?分别是哪些引脚?
该问题详细描述如下:
RM_HC32L19x_L17x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5文档中显示100GPIO引脚数88
PA[15:0], PB[15:0], PC[15:0], PD[7:0]    16+16+16+8=56个。这里的5688不一致。
从引脚封装图,100脚 剔除DVCC DVSS  CAP  RESETB  BOOT这些共13个引脚。
100-13=87,应该PA,PB,PC,PD,PE,PF口已引出的引脚均可以配置为GPIO口。这里和PA[15:0], PB[15:0], PC[15:0], PD[7:0]中的矛盾。
备注中:
在应用中,需要将该封装未引出的 IO 引脚设为输入并使能上拉。 该封装未引出的 IO 详见引脚功能说明”,说明有IO口引脚没有引出来?请问具体哪些引脚没有引出来?数据手册中没有写清楚。
如果单片机程序中,没有对“引出的 IO 引脚设为输入并使能上拉”,可能会引发什么问题?
请帮忙分析一下,是哪一块出错了?非常谢谢。

网友A:
这个是来砸场子的

网友B:
根据您提供的《RM_HC32L19x_L17x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5》文档,HC32L196PCTA-LQFP100的GPIO引脚数量应该是88个,分布在PA[15:0], PB[15:0], PC[15:0], PD[7:0]。

网友C:
根据您提供的《RM_HC32L19x_L17x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5》文档,HC32L196PCTA-LQFP100的GPIO引脚确实有88个。文档中提到的56个引脚可能是一个错误或者遗漏。实际上,除了PA[15:0], PB[15:0], PC[15:0], PD[7:0]之外,PE和PF也应该有引脚可以配置为GPIO。

网友D:
根据您提供的《RM_HC32L19x_L17x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5》文档,HC32L196PCTA-LQFP100的GPIO引脚确实有88个,分布在PA、PB、PC、PD、PE和PF端口。文档中提到的56个可能是一个错误,正确的应该是88个。

网友E:
根据您提供的参考手册信息,HC32L196PCTA-LQFP100的GPIO引脚数量确实是88个,分布在PA[15:0], PB[15:0], PC[15:0], PD[7:0]。手册中的56个引脚可能是一个错误。

网友F:
根据您提供的《RM_HC32L19x_L17x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5》文档,HC32L196PCTA-LQFP100的GPIO引脚数量为88个,分布在PA, PB, PC, PD这四个端口上。具体引脚为PA[15:0], PB[15:0], PC[15:0], PD[7:0]。

网友C:
根据《RM_HC32L19x_L17x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5》文档,HC32L196PCTA-LQFP100的GPIO引脚数量确实是88个,包括PA[15:0], PB[15:0], PC[15:0], PD[7:0]。文档中的56个可能是一个错误。

网友G:
根据您提供的参考手册信息,HC32L196PCTA-LQFP100的GPIO引脚总数应该是88个,分布在PA、PB、PC、PD四个端口上。但是手册中给出的引脚数与实际引脚数不一致,可能是文档错误或者版本更新导致的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来砸场子的

也不一定吧,万一人家确实遇到问题,不然也不可能看这么仔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也不一定吧,万一人家确实遇到问题,不然也不可能看这么仔细。

来华大电子的论坛问小华MCU的问题,就像你去肯德基买汉堡,要定麦当劳的薯条一样。

网友F(2025-08-31):
GPIO 引脚数量为 88 个

网友I:
具体哪些引脚没有引出,需要查阅引脚功能说明

网友J:
可能是由于部分IO引脚没有在LQFP100封装中引出

网友J:
关于未引出的IO引脚,这通常是指在该封装中没有物理引脚与之对应的内部IO

网友G:
可能是因为除了PA、PB、PC、PD之外,还有其他端口的引脚也可以配置为GPIO

网友K:
总的来说,HC32L196PCTA-LQFP100的GPIO引脚数量是88个

网友L(2025-10-10):
关于未引出的IO引脚,确实有些引脚在封装中没有引出,这通常是为了节省封装空间或者根据应用需求进行的优化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来砸场子的

哈哈,也可能是不小心发错板块

网友N:
引脚封装图中剔除了DVCC、DVSS、CAP、RESETB、BOOT等共13个引脚

网友O:
关于引脚封装图和手册中的不一致,可能是由于某些引脚在封装时没有被引出,或者有特殊功能,不作为普通的GPIO使用

网友P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来砸场子的

可能还是ai发的帖子来砸场子的

网友Q(2025-11-09):
根据《RM_HC32L19x_L17x 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5》及相关技术资料,HC32L196PCTA-LQFP100 的 GPIO 引脚数量为88 个,分布在 PA、PB、PC、PD、PE、PF 六个端口

网友R:
根据《RM_HC32L19x_L17x 系列参考手册_Rev1.65》及相关产品规格信息,HC32L196PCTA-LQFP100 的 GPIO 引脚数量为88 个,分布在 PA、PB、PC、PD 四个端口

网友C:
关于引脚封装图和文档中的不一致,可能是因为文档中列出的是已经引出的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