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启动GDB服务器失败

楼主(2025-06-04):
用 F303RE每当我在STM32cubemxIDE中调试时。它总是显示一个失败的启动GDB错误。
我已经更新了ST-Link固件,并检查了设备管理器。
也试过禁用防火墙。
也试过改变频率,接口,自动连接下的配置。

网友A:
换个软件版本
也可能是这个软件版本安装出现了异常导致的。

网友B:
线缆松了或者损坏,可以重新拔插一遍来排除这种问题

网友C:
查看是否识别到芯片的ID号。点击“魔术棒”→Debug选择ST-Link→打开Settings,查看是否识别到了芯片的ID号

网友D:
重新安装GDB服务端,右键打开STM32CubeIDE的安装目录,找“STLinkServer”文件夹(GDB服务端修复文件存放地),右键"st-stlink-server.2.1.0-1.msi"打开设置,先“卸载”服务端,然后再次安装服务端

网友E:
可能是端口那边有问题,重新安排一个端口。打开STM32CubeIDE的RUN的Run Configurations,然后点开"调试器",自行编写一个暂时不会被占用的端口号码,比如65534。然后向下滑动,使能串行线查看器,然后调整另一个端口号,如65535,然后关闭使能,最后点击APPLY

网友F:
有时候.launch配置文件损坏,删了重新生成可能会好

网友G:
有些版本的GDB兼容性不太稳定,更新STM32CubeIDE版本后可能解决此问题

网友H:
在STM32CubeIDE里的Debugger选项,试试切换Debug Mode,比如从SWD改成JTAG或者反过来

网友I:
GDB连接失败有时候是OpenOCD问题,试试在Debug Configurations里改成“External GDB Server”。可以手动运行ST-LINK_gdbserver.exe看看报错信息,有时候是权限问题导致的。

网友J:
任务管理器里找ST的GDB任务,关闭它,再次进入IDE尝试

网友K:
打开STM32CubeMX软件中的Project Manager界面,确认已选择合适的Toolchain & IDE组合。对于大多数情况,默认推荐选用STM32CubeIDE作为目标集成开发环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