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想创建一个显示日志的函数

楼主(2025-06-04):
想创建一个显示日志的函数,将数据存储在缓冲区中并保存到文件中;
我知道需要创建一个缓冲区,但不知道如何使用printf函数将数据存储在缓冲区中。

网友A:
首先,你需要定义一个缓冲区来存储日志数据。这个缓冲区可以是一个字符数组

网友B:
使用sprintf函数来实现。
如果需要输入变参,则使用vsprintf函数

网友C:
为了将printf的输出重定向到缓冲区,你需要实现一个自定义的输出函数,并将其设置为printf的输出目标

网友D:
一旦缓冲区中存储了足够的日志数据,你可以将其保存到文件中。假设你有一个函数write_to_file来将数据写入文件

网友E:
缓冲区大小确保缓冲区足够大以存储预期的日志数据,以避免溢出

网友F:
文件系统如果要将日志保存到SD卡或其他存储设备,确保文件系统库(如FATFS)已正确初始化和配置

网友G:
线程安全如果系统是多任务的,确保对缓冲区的访问是线程安全的

网友H:
频繁的文件操作可能会影响系统性能,尤其是在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中

网友I:
你直接指针赋值,或者用memcpy复制不就行了吗?

网友J:
这个你需要复制吧?你printf不也是打印一个缓冲区的数据吗,把缓冲区复制一下不就行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