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HAL_Delay不起作用

楼主(2025-06-05):
在F072RB开发,但HAL_Delay不起作用,只使用最简单的IO控制LED闪烁进行测试。
就算是程序优先级=0,同时取消ide上的所有优先级。
就是最简单的HAL_Delay延时LED闪烁的不起作用。

网友A:
对于STM32F072RB,默认HSI为8MHz,需通过PLL或分频器生成系统时钟(如48MHz)。

网友B:
在main.c中,打印SystemCoreClock的值(通过调试或串口),确保其与实际时钟一致。若时钟错误,调用SystemCoreClockUpdate()更新该变量

网友C:
确保主时钟源(如HSI或HSE)已启用并正确分频

网友D:
HAL_Delay依赖SysTick中断实现延时,若中断未启用,延时函数会阻塞

网友E:
检查SysTick中断优先级是否合理(通常为最低优先级,如0xF)

网友F:
这个调用挺稳定的。非常方便。再查查哪里的问题!不行,就把工程删除掉,重新生成一下

网友G:
可以在IDE中禁用优化(如Keil的-O0,IAR的-O0,GCC的-Og)。对LED控制变量使用volatile关键字,防止编译器优化

网友H:
确认LED的GPIO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(GPIO_MODE_OUTPUT_PP)

网友I:
使用万用表测量GPIO引脚电压,确认输出电平变化

网友J:
确保HAL_Delay和HAL_GPIO_WritePin的参数正确。确认GPIOA和GPIO_PIN_5与实际硬件一致

网友K:
HAL_Delay依赖系统时钟(SysTick)计时,若时钟配置错误,延时将不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