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CubeIDE上的freertos调试

楼主(2025-06-05):
我在STM32F4上调试FreeRTOS,但我使用STLINK gdb服务器调试器,可以调试,但只能看到1个任务。
我试过openOCD,但跑不起来。

网友A:
调试器可能未正确配置或未链接FreeRTOS的调试符号。

网友B:
任务堆栈设置过小或内存分配不足,可能导致任务无法正常创建或运行,从而在调试时看不到其他任务。

网友C:
OpenOCD的配置文件(.cfg)可能不正确,导致无法连接目标板或初始化调试接口。

网友D:
接口或芯片不匹配?

网友E:
OpenOCD可能缺少必要的依赖库,或用户权限不足导致无法访问调试接口。

网友F:
以管理员权限运行OpenOCD。

网友G:
用J-Link把

网友H:
调试命令未正确使用,在GDB中,可能需要手动查询FreeRTOS的任务列表。

网友I:
建议检查配置文件、依赖库和硬件连接。

网友J:
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