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用CubeMX配串口DMA,结果发不出数据?

楼主(2025-06-05):
明明开启了DMA,串口初始化也做了,HAL_UART_Transmit_DMA用着却没反应,是不是还要注意别的地方?

网友A:
我用CubeMX默认配置过一次,确实也发不出数据。

楼主:
是不是串口先得打开才能走DMA啊?

网友B:
我遇到过,是NVIC没开中断,DMA没跑起来。

网友C:
检查一下DMA请求通道选对没?

网友D:
会不会是发送长度设错了?

网友E:
HAL库用起来感觉就是容易忽略细节。

网友F:
我后来改成中断发送就好了。

网友G:
试试先用普通发送跑通再上DMA。

网友H:
有没有可能缓存区没准备好?

网友I:
有没有用DMA发送完成回调函数?

网友J:
DMA通道是否已正确配置?

网友K:
在使用DMA接收和发送时避免资源冲突。

网友L:
检查代码逻辑是否正确无误。

网友M:
检查中断和回调函数配置。

网友N:
检查内存和外设地址递增设置是否正确。

网友O:
DMA传输完成后,需清除传输完成标志位,否则可能导致后续传输无法启动。可以在DMA中断回调函数中处理传输完成事件,并重新启动DMA传输。

网友P:
检查波特率、数据位、停止位、校验位等参数是否与接收端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