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定时器做编码器模式,读出来一直是0?

楼主(2025-06-05):
尝试用TIM做编码器接口模式,接上旋转编码器之后,计数值却总不变,怀疑是不是某个参数没设置好。

网友A:
我一般不用HAL,直接寄存器更清楚些。

网友B:
检查编码器接口的电平对不对。

楼主:
TIM通道是不是配置成输入了?

网友C:
我有次TIMx->CNT一直没变,结果是没时钟。

网友D:
两个引脚有没有都连到A/B相?

网友E:
你有开输入滤波没?太小也可能采不到。

网友F:
编码器线接反了也会一直是0。

网友G:
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外设占用了TIM。

网友H:
我用TIM3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。

网友I:
感觉CubeMX配置这个有点绕。

网友J:
尝试用TIM做编码器接口模式,接上旋转编码器之后,计数值却总不变,怀疑是不是某个参数没设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