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USB HID连上电脑不识别,是配置没写对吗?

楼主(2025-06-05):
想用USB模拟个键盘鼠标,用CubeMX生成了HID工程,烧进去电脑却提示未知设备,描述符要手动改吗?

网友A:
把USBD_LL_Init()那段log打印出来看看。

网友B:
VID/PID有没有换成标准的?

网友C:
描述符我一般用USBlyzer抓一个来改。

楼主:
有时候连线太长也会识别失败。

网友D:
你用的哪种USB线?数据线必须4线的。

网友E:
改完HID report之后记得同步改长度字段。

网友F:
用CubeMX生成的代码默认是鼠标模式。

网友G:
试试插别的电脑,有些系统要驱动。

网友H:
DFU和HID不能混着一起用,容易冲突。

网友I:
我是用TinyUSB搞定的,简单点。

网友J:
换一根USB线试试。

网友K:
CubeMX配置是否正确?

网友L:
驱动安装问题?

网友M:
供电是否稳定?

网友N:
使用STM32CubeMX生成USB HID工程后,若电脑提示“未知设备”,通常需要手动修改描述符或检查硬件/软件配置

网友O:
CubeMX生成的默认描述符可能不符合键盘或鼠标的HID规范,导致主机无法识别设备类型。

网友P:
键盘描述符需包含按键输入报告(如HID_KEYBOARD_ReportDesc),定义按键数量、LED状态等。

网友Q:
鼠标描述符需包含鼠标移动和按键输入报告(如HID_MOUSE_ReportDesc)。

网友R:
在生成的代码中,找到usbd_hid.c或自定义HID文件(如usbd_custom_hid_if.c),替换默认的报告描述符为标准的键盘/鼠标描述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