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用ADC采电压结果偏低好多,硬件没问题呀

楼主(2025-06-05):
测电池电压用ADC采样,理论上应该在3V左右,结果读取值明显偏低,参考电压设置是不是有坑?

网友A:
我以前差了整整0.2V,最后加了外部基准才行。

网友B:
你参考电压是多少?

网友C:
会不会是内部Vref没打开?

网友D:
我遇到过电阻分压失误,电压根本不准。

楼主:
校准做了吗?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()要加。

网友E:
电源稳定吗?抖动也会影响结果。

网友F:
GPIO脚有没有开模拟模式?

网友G:
连续采样和单次采样结果也差不少。

网友H:
多测几次取平均也能提高一点精度。

网友I:
用缓冲电路试试看?

网友J:
STM32L0的ADC参考电压可能未正确配置,或实际参考电压低于预期。

网友K:
ADC时钟频率过高或过低,可能影响采样精度。

网友K:
检查ADC时钟频率调整时钟分频

网友L:
启用内部参考电压校准。

网友M:
ADC通道配置错误或采样序列未正确设置,可能导致采集到错误值。

网友N:
万用表测量VDDA或外部参考电压引脚,确认其值是否符合预期。

网友O:
可能是采样时间过短导致的。

网友P:
可考虑用外部参考电压。

网友Q:
软件中可能未正确处理ADC原始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