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外部中断偶尔失效,一定要关再开才触发

楼主(2025-06-05):
检测按键用的EXTI,有时候按下没反应,必须重置中断配置才行,是哪里进了死胡同?

网友A:
我之前遇到一次是NVIC配置顺序不对。

网友B:
中断标志清除有没有做?

网友C:
GPIO的上拉下拉状态也影响触发。

网友D:
有时候电平抖动会导致误触发。

网友E:
我一般在中断里只置标志位,主循环里处理。

楼主:
有没有用HAL_GPIO_EXTI_IRQHandler()?

网友F:
中断优先级改一下试试?

网友G:
中断源搞混了?多个管脚共用通道的话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H:
触发方式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?

网友I:
看一下是否被别的中断屏蔽了。

网友J:
中断标志位未即时清除?

网友K:
检查中断服务函数的调用逻辑是否正确。

网友L:
外部中断引脚电平不稳定,可能引发误触发或无法触发。

网友M:
中断触发方式与实际信号不匹配,或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理。

网友N:
外部电路干扰可能导致中断引脚电平异常,进而影响中断触发。

网友O:
检查并稳定引脚电平,避免悬空或受干扰。

网友P:
检查外部电路是否存在干扰源,如电磁干扰、电源噪声等。

网友Q:
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可能存在死循环、阻塞操作或未正确处理中断,导致后续中断无法触发。

网友R(2026-01-10):
中断标志位未及时清除:中断触发后硬件会置位中断标志位,若未手动清除,后续触发会被屏蔽;

网友R:
中断标志位未清除 / 清除时机错误:EXTI 触发后,若未在中断服务函数 (ISR) 中清除EXTI_PR寄存器的挂起位,MCU 会认为中断仍在触发,后续按键操作无法触发新中断;

网友:
这通常是中断处理逻辑或状态管理出现了异常,导致中断被 “卡死” 或未正确清除。

网友:
这通常是中断处理逻辑或状态管理出了问题,而非单纯的硬件故障。

网友S:
这通常是中断处理逻辑或状态管理出了问题,导致中断被 “卡死” 或无法正确触发。

网友:
中断标志位未及时清除,导致硬件认为中断已处理,不再触发新中断

网友T:
外部中断偶尔失效,大概率不是硬件本身的问题,而是中断标志位未被正确清除、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

网友U:
外部中断失效的核心原因通常有三类:中断标志位未清除、硬件电平抖动 / 毛刺、中断优先级 / 抢占机制冲突。

网友V:
是嵌入式开发中硬件电路 + 软件配置 + MCU 内核机制的综合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