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
用IWDG看门狗复位总是触发,进不了主循环

楼主(2025-06-05):
刚一启动就被看门狗复位,喂狗函数也加了,怀疑是不是喂狗时序搞错了?

网友A:
拉一根GPIO灯,看看程序到底跑到哪。

网友B:
是不是喂狗太晚了?

网友C:
喂狗函数得在主循环里不断调用。

网友D:
CLK没配置好,导致IWDG频率不对。

网友E:
一上电就开启IWDG了吗?

网友F:
配置顺序也有讲究的。

楼主:
我试过用延迟函数代替喂狗,结果GG了。

网友G:
是不是跑飞进不了主循环?

网友H:
看下复位标志寄存器确认是IWDG原因。

网友I:
CubeMX里IWDG默认开启,很坑。

网友J:
未及时喂狗?

网友K:
喂狗位置不当?

网友L:
可能是看门狗配置错误,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值设置不合理,导致看门狗超时时间过短,程序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喂狗。

网友M:
芯片或电路存在故障?

网友N:
在主循环或其他关键代码段中定期喂狗。

网友J:
检查芯片和电路连接是否正常,没有虚焊、短路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