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RTC设了时间但是断电就丢,Vbat是接错了吗?

楼主(2025-06-05):
RTC时间写进去能读出来,断电后立刻丢失,电池肯定接了,backup域还有啥配置要注意的?

网友A:
我以前是直接用SNTP同步RTC,彻底放弃掉电保持。

网友B:
看一下是不是Vbat引脚悬空了。

网友C:
RTC初始化顺序很讲究,不能乱。

网友D:
我踩坑最多的就是backup域没解锁。

网友E:
电池有没有电压?有时候电池座也有接触不良。

网友F:
使用LSE时钟了吗?

网友G:
CubeMX里要开启backup access。

楼主:
Vbat脚接的电池正极,别接反了!

网友H:
RTC写入之后是否立刻读取验证?

网友I:
用HAL_RTCEx_BKUPWrite/Read试试?

网友J:
Vbat引脚是RTC的备用电源引脚,用于在主电源VDD断开时维持RTC和备份寄存器的供电。如果未连接备用电源,RTC在断电后将无法保持时间。

网友K:
RTC初始化设置有问题?

网友L:
RTC时钟源选择不合适?LSE是更稳定的选择,尤其适用于需要高精度计时的应用。

网友M:
若未使用外部电池,Vbat必须连接到VDD引脚,并建议与100nF陶瓷电容一起连接,以保稳定供电。

网友N:
备用电池是否正确安装。

网友O:
建议用超级电容供电。

网友P:
虽然确认电池已连接,但需检查VBAT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电池正极,且电池负极接地良好。同时,要确保电池电压在规定范围内(1.8 - 3.6V),若电池电压过低,可能无法为RTC和备份寄存器提供足够的电源

网友Q:
检查电路中是否存在短路、断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,这可能导致VBAT无法正常为RTC供电。另外,若电路中存在其他元件与VBAT引脚相连,可能会影响VBAT的电压或电流,需检查这些元件是否正常工作

网友R:
使能电源和后备接口时钟,通过设置RCC_APB1ENR寄存器的PWREN和BKPEN位,来开启POWER和BACKUP的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