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SPI主从通信一端收不到,是不是模式设反了?

楼主(2025-06-05):
两个STM32之间用SPI通信,用了NSS和时钟都接了,但主机能发,从机收不到,极性相位有坑?

网友A:
试着加点delay看看是否时序问题。

网友B:
SPI有CPOL和CPHA两个坑,一定要对。

网友C:
NSS有没有配对?硬件NSS还是软件控制?

网友D:
时钟线有没有接好?

网友E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就知道谁在发。

网友F:
DMA方式和Polling方式调试起来不一样。

网友G:
会不会是收发反了,从机没写读操作。

网友H:
主机必须先发,从机才响应。

楼主:
看一下状态寄存器是不是busy。

网友I:
MOSI和MISO接反也常见。

网友J:
主从设备的CPOL和CPHA必须完全匹配,否则会导致时序错乱,从机无法正确采样数据。

网友K:
检查数据位宽是否一致。主从机的数据方向配置是否一致。

网友J:
有没有使用中断?中断是否已正确配置并使能。

网友L:
主从设备的SPI时钟频率需兼容。主机时钟频率过高可能导致从机无法及时响应。

网友L:
标志位清除。

网友M:
检查SPI时钟源是否已正确配置并启用。

网友N:
引脚配置有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