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PWM呼吸灯亮灭不均匀,是不是定时器配置有坑?

楼主(2025-06-05):
用TIM+PWM实现呼吸灯效果,亮灭速度老感觉不线性,用的是ARR变换,是不是需要调别的东西?

网友A:
我之前是用LED驱动芯片控制,MCU只给数据。

网友B:
是不是ARR变化太快?

网友C:
调整一下步进大小和平滑度。

网友D:
我一般用sin波做PWM曲线,效果自然很多。

网友E:
Timer频率选得合适吗?

网友F:
尝试用DMA加LUT做呼吸灯。

网友G:
HAL库不好控制精细节奏,建议寄存器。

网友H:
调一下Prescaler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

网友I:
呼吸灯用log或指数公式也能平滑。

楼主:
光敏电阻在不同光线下会有差异。

网友J:
频率没有控制好,变化不平稳。

网友K:
ARR和PSC设置不合理?

网友L:
选择向上计数模式。

网友L:
PWM模式不匹配?若LED低电平点亮,需配置输出极性为低电平有效。

网友M:
可能是LED驱动不足,用三极管或MOSFET驱动LED。

网友N:
建议在占空比接近0或ARR时,增加延时,使亮度变化更缓慢。

网友O:
用DMA或硬件定时器自动更新占空比,减少CPU负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