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写EEPROM模拟的时候Flash老被擦坏,是写得太频繁?

楼主(2025-06-05):
用了官方提供的EEPROM模拟方案,结果一测寿命就快到头了,是不是哪里写入逻辑不合理?

楼主:
我最后换了带真EEPROM的芯片偷懒。

网友A:
Flash寿命有限,不建议频繁写。

网友B:
ST官方的EEPROM模拟库有寿命管理机制。

网友C:
数据一样的就别重复写。

网友D:
分页轮换写可以减轻磨损。

网友E:
检查是不是每次都擦整页?

网友F:
我加了缓存判断是否需要更新。

网友G:
把写入频率降下来效果很好。

网友H:
HAL库自己不会判断内容变化。

网友I:
EEPROM模拟区域分大点也能延长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