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如何在PCB设计中优化高压二极管布线?实现高压系统安全防护

楼主(2025-06-05):
在高压系统中,高压二极管作为整流、续流、箝位或保护元件,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然而,许多工程师在PCB设计阶段,往往只关注器件的电气参数,却忽视了布线设计对系统安全、防护性能以及长期可靠性的影响。实际上,高压二极管的PCB布线,涉及电气间距、爬电距离、电场分布、散热、寄生效应等多个层面。如果处理不当,轻则引入干扰、降低效率,重则引发高压击穿、绝缘失效甚至火灾。本文将围绕高压二极管的PCB布线优化,梳理关键设计要点,帮助工程师实现更安全、可靠的高压系统设计。
一、电气间距与爬电距离:高压设计的第一道防线
在高压电路中,PCB上的导体之间必须保持足够的电气间距(air clearance)和爬电距离(creepage distance),以防止电弧击穿或表面闪络。这些距离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取决于工作电压、环境条件(如湿度、污染等级)和绝缘材料。
一般来说:
对于1kV及以下的系统,导体间的空气间距至少应达到1mm/kV。
对于更高电压(例如10kV系统),需要查阅IEC、UL、GB等标准,往往要求10~12mm甚至更大。
爬电距离通常比空气间距要求更高,尤其在潮湿或污染环境下,必须使用防护涂层或增设隔离槽(如开槽、绕行布局)来增加有效路径。
设计建议:
①在布局中预留足够的净距,避免尖角、锐边。
②使用防护涂层(如三防漆)或导体包覆,提升耐压性能。
③对于极高压区域,考虑局部开槽或导入陶瓷基板,降低爬电风险。
二、合理布局:电场分布与寄生效应优化
高压二极管的布局不仅影响耐压,也会影响电场分布。密集布线、铜箔尖角、长引线等都会在局部产生强电场,增加局部击穿或电晕放电的风险。
设计建议:
①优化器件布局,高压与低压侧尽量分离。
②避免长直线布线,可采用曲线或圆角过渡降低电场集中。
③在高压二极管两侧布置等电位环(guard ring)或铜箔屏蔽,控制电场扩散。
此外,高速或高频应用中,高压二极管的寄生电感、寄生电容也会引入开关尖峰、振荡或EMI。此时:
①短引脚、紧凑布局、回流路径优化,能有效降低寄生效应。
②必要时并联小电容(snubber)吸收尖峰能量。
三、散热与功耗:热设计的可靠性保障
高压二极管在工作中会产生正向导通损耗和反向恢复损耗,如果散热不良,芯片结温过高,容易导致热击穿、漏电流增大、寿命缩短。
设计建议:
①在PCB上加大铜箔面积,优先使用大铜厚(2 oz及以上)。
②对大功率二极管,布置热通孔与散热铜面连接,或直接加装散热片。
③合理分配高压器件与其他热源之间的空间,避免局部过热。
四、过压与浪涌防护:强化安全屏障
在高压系统中,二极管的击穿往往不是因为稳态电压超标,而是瞬态过压(如雷击、电源浪涌)引起。因此,PCB设计中除了选用高耐压二极管,还应考虑浪涌路径设计:
①在高压输入侧并联TVS二极管或压敏电阻,吸收浪涌。
②高压母线采用分段布线,降低单点冲击压力。
③引入共模、差模滤波结构,减小系统瞬态干扰。
总之,高压二极管的PCB布线优化,是一个综合考虑电气、热、机械和EMI的系统工程。良好的电气间距、优化的电场分布、可靠的散热设计、有效的过压防护,都是实现安全防护、提升系统可靠性的关键环节。作为FAE,我建议每位设计工程师在布线前不仅要看器件规格书,还要结合标准、仿真、实际工艺,全面审视设计。这样,才能打造出真正安全、耐用、可靠的高压系统。

网友A:
楼主有PCB板需求可以联系合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