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有哪些型号的MCU能实现下面的功能?

楼主(2025-06-05):
MCU所实现的功能, 描述如下:
1.电量指示灯:蓝色单色灯珠4颗,当前正在充电那一格为慢闪,充满的为常亮,等待充的为熄灭——参照充电宝; 当收到充电IC的高电平信号时, 说明电池充满了.
2.在机器关机状态下: 如果没有任何操作, 则电量指示灯过个5秒钟后熄灭,  短按开关机和WIFI任意一颗按键都会让电量指示灯亮.  关机状态下能通过该MCU控制一颗补光灯.
3.在机器开机状态下: 会收到一个DSP发出的高电平信号,  这时电量指示灯会一显示电量情况,  不会熄灭.
4.在锂电池低电情况下: 触发任何一个按键, 电量指示灯会快闪2秒后熄灭.  记录仪这边会单独检测电池低电情况以管理是否能开机.
5.MCU型号要常规, 信价比高, 封装上SOP8或SOP16(有小的更好)
说白了就是用于锂电池管理,  请问下哪位有推荐的MCU型号?   谢谢!

网友A:
带AD功能即可,OTP性价比高

网友B:
能睡眠、IO唤醒、带ADC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,功能也非常简单。

网友C:
MC802/MC804可以试试

网友D:
从功能看上去,51单片机就可以实现了吧

网友E:
我看了下,这个可以。STC8G1K08A

网友F:
英集芯的TWS耳机充电仓芯片 和移动电源芯片,应该可以满足的。还有钰泰半导体、微源半导体 都是有的。

网友G:
关机状态下能通过该MCU控制一颗补光灯

补光灯,光机状态下不需MCU控制,直接开关控制即可

网友H:
大部分低端的32位CPU都可以实现。

网友I:
一般的单片机都可以啊,只不过你说的关机不是真正关机

网友C(2025-08-05):

MC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