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讨论] Labveiw 2025版本,字体放大缩小快捷键无效

楼主(2025-06-05):
各位大神,
想请教一下,安装了2025版本后以前的control+和control-都没有用了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其它的快捷方式都能用。。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大神。

网友A:
试过把输入法关掉么?

网友B:
换个电脑安装一下同个版本,看下CTRL+和CTRL-是否正常,以此来排除是否是电脑版本兼容性问题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