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TL494电源的DCT引脚被变压器后置三极管控制是什么作用呢

楼主(2025-06-05):
有点疑惑这种控制TL494的死区时间有啥用。
开关电源主变压器,两个引脚,一个引脚接的两个功率管到两个大功率电容,一个引脚通过一根导线R1串联CBB电容到两个大功率电容。
TR2是一个共模电感,两侧,一侧拆掉换成了导线R1,一侧通过BAV99,出RL3信号。
网络RL3是要控制死区时间吗?TR2干啥的呢?

网友A:
那么大个图,却只有这么点电路。

TR2,应该是电流互感器。
控制死区估计就是控制占空比了呗?

网友B:
494/3525在使用中最可靠实用的是关闭功能,在选择保护功能时,给定信号立马关闭锁定这才是保护!稳压流情况下调整占空比最好用芯片的比较器来控制,其它方法线性不好,有抖动!调功率最好的方法不要让芯片参与,另想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