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DDR芯片拆下来后, 植不了球, 怎么办?

楼主(2025-06-05):
这DDR芯片拆下来后, 这引脚都上不了锡了, 所以也植不了球, 这要怎么处理才能让它上得了锡?  谢谢!

楼主:


网友A:
使用无水酒精或专用焊盘清洁剂浸泡棉签再轻擦引脚,去除氧化物和助焊剂残留,这样试试行不行?

网友B:
加点助焊油,低温焊锡烙铁 拖一遍,吸锡带 吸掉,清洗,擦干净 植球

网友C:
试试异丙醇擦一下?

网友D:
只要焊点没掉就能

网友E:
不锈钢助焊膏跑一趟,洗板水洗一趟,再植球!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, 有条件的我会找时间一一试下,  非常感谢!

网友F:

有一种不锈钢助焊剂,像水一样的,泡一下再上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