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XMC™] XMC1302编程器读取有尝求助 希望有会的朋友教教我

楼主(2025-06-05):
本帖为密码帖 ,请输入密码

网友A:
你是不是还没修改BMI,之前也遇到过,XMC1302出厂默认的BMI是串口模式,需要修改到SWD的模式
论坛里有技术大佬分享过
关于XMC1302BMI修改的介绍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340752-1-1.html?fromuser=zlc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还没修改BMI,之前也遇到过,XMC1302出厂默认的BMI是串口模式,需要修改到SWD的模式
论坛里有技术 ...

我学习了这个帖子 但是我的没有链接上芯片 好像软件设置都不正确 因为是英文的

网友A:
可以排查下电脑jlink驱动是否正常安装,评估板上的拨码开关是否处于正确的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排查下电脑jlink驱动是否正常安装,评估板上的拨码开关是否处于正确的位置 ...

JLINK板子要装驱动啊 我不知道啊 方便告诉哪里下载JLINK驱动吗 拨码开关买来没动过 需要重新波动调整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JLINK板子要装驱动啊 我不知道啊 方便告诉哪里下载JLINK驱动吗 拨码开关买来没动过 需要重新波动调整吗 ...

连接好jlink 接线后,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,看下电脑是否能识别到jlink,如果识别不到,可能是驱动没安装,或者你的USB线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连接好jlink 接线后,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,看下电脑是否能识别到jlink,如果识别不到,可能是驱动 ...

设备管理器确实没有显示J-LINK 线我换了一条 没解决 驱动哪里下载啊 和电脑系统有关系吗 我的是WINODS11系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设备管理器确实没有显示J-LINK 线我换了一条 没解决 驱动哪里下载啊 和电脑系统有关系吗 我的是WINODS11系 ...

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6485690/article/details/13456217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6485690/article/details/134562174

这个JLINK是STM32的吧 不是XMC1302能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JLINK是STM32的吧 不是XMC1302能用

XMC1302 与 STM32 都是Arm 内核的MCU ,都支持 SWD 接口的调试模式,只是英飞凌在芯片加入了芯片BMI引导程序的设计,你初始使用芯片时,需要设置BMI的模式你使用的开发板上英飞凌已经集成了一个 Jlink Debugger,它支持SWD的调试模式,所以你需要安装Jlink 的驱动

网友B:
1)如果用的是我们的开发板,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下载驱动,保持默认的安装路径:
https://www.segger.com/downloads/jlink/
2)DAS需要用Miniwiggler或者其他烧录器连接时才会检测得到。
3)建议使用DAVE4.5,且您的图上只是导入了工程,还没进行连接。
4)这块板子的getting started请参考下面的链接:
https://www.infineon.com/dgdl/Infineon-XMC1300_Boot_Kit_Getting_Started-GS-v01_03-EN.pdf?fileId=db3a30433da5396c013da5d309b50106
5)下载好驱动之后,记得到DAVE中的preference修改驱动的默认路径:
希望这能帮到您。

BR,
Owen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)如果用的是我们的开发板,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下载驱动,保持默认的安装路径:
https://www.segger.com/d ...

我购买了英飞凌官方的XMC1302的开发板 感谢你的解答 这个板子我不是很明白如何使用 希望你能多教教我 已经加你好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)如果用的是我们的开发板,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下载驱动,保持默认的安装路径:
https://www.segger.com/d ...

这个安装路径必须是默认吗  不能调整到其他盘符使用 是吗 我安装到D盘里面了 DAVE如何链接芯片读取那 我一直没找到读取程序的按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MC1302 与 STM32 都是Arm 内核的MCU ,都支持 SWD 接口的调试模式,只是英飞凌在芯片加入了芯片BMI引导 ...

感谢回复 我要是读取其他的XMC1302芯片需要把RX 链接到VCC  TX链接到GND 是要这样链接电源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 我要是读取其他的XMC1302芯片需要把RX 链接到VCC  TX链接到GND 是要这样链接电源吗
...

RX TX是串口线,不用连接到电源的,就按你最后一张图的连接就好1.还是要确认安装好Jlink驱动
2.用万用表量以下绿框内VSS VDD的电压,看下XMC 1302 是否正常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X TX是串口线,不用连接到电源的,就按你最后一张图的连接就好1.还是要确认安装好Jlink驱动
2.用万用表 ...

我想把这个主板分开 单独使用JLINK主板链接其他的设备上XMC1302使用 RX和TX也不需要链接吗 感谢你一直指导我 添加你好友了 有时间通过哦

楼主:
我下载了JLINK但是我的电脑管理设备里面没有JLINK而且端口出现了感叹号这是什么原因那  我 是把JLINK安装到C盘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下载了JLINK但是我的电脑管理设备里面没有JLINK而且端口出现了感叹号这是什么原因那  我 是把JLINK安装到 ...

出现感叹号就双击这个‘J-link’,更新里边的驱动位置为您的安装路径。路径可以不是默认,但需要您做额外的修改,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DAVE中的修改以及device manager中的修改。
您可以看一下我发的getting started文档,跟着文档一步一步的操作。

楼主:
JLINK链接上了 但是DAVE4.5出现了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JLINK链接上了 但是DAVE4.5出现了问题

从以下链接中下载导入:
https://www.infineon.com/cms/en/ ... dave_downloads.htm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把这个主板分开 单独使用JLINK主板链接其他的设备上XMC1302使用 RX和TX也不需要链接吗 感谢你一直指导 ...

这样是可以的,英飞凌这个开发板可以单独用作一个JLINK去连接板外的MCU,前提是断开板上的MCU连接,应该是可以通过板上的拨码开关实现,你可以用万用表蜂鸣档去测量确认
你要理解一下原理,RX TX是通信线,你为什么要将RX连接到VCC  TX接到GND呢,我们正常用RX  TX 做串口通信或者下载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是可以的,英飞凌这个开发板可以单独用作一个JLINK去连接板外的MCU,前提是断开板上的MCU连接,应该 ...

你上次发给我的关于BMI的修改贴里面他 把TX 和RX 链接到GND 和VCC 所以我 不是很理解 我分开后链接其他主板使用 后不知道如何链接这两个引角 所以才有这个疑问 还有就是 我需要读取程序的时候是直接使用JLINK软件 还是使用tMentool软件来读取和烧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上次发给我的关于BMI的修改贴里面他 把TX 和RX 链接到GND 和VCC 所以我 不是很理解 我分开后链接其他主 ...

你理解错误了,帖子上面表格是引脚定义,只是告诉你8脚排针的定义,在板子上也印有金色字体 0是GND, +是VCC , SD是SWD  ,SW是SWCLK
我回答问题是给你一些方向性的指引,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这些问题,也在求教别人;但是也是要看下自己手头上的资料,结合自己思考去找到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以下链接中下载导入:
https://www.infineon.com/cms/en/product/promopages/aim-mc/dave_downloads.ht ...

感谢你的帮助 这个DAVE4.5软件也可以读取和烧录程序吗 能告知那几个按键是读取和烧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理解错误了,帖子上面表格是引脚定义,只是告诉你8脚排针的定义,在板子上也印有金色字体 0是GND, +是V ...

感谢你的帮助 就是说我使用JLINK软件烧录的时候不需要链接TX和RX两个引角也是可以的 是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帮助 这个DAVE4.5软件也可以读取和烧录程序吗 能告知那几个按键是读取和烧录吗  ...

DAVE的使用步骤在我前面回复的文档中有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帮助 就是说我使用JLINK软件烧录的时候不需要链接TX和RX两个引角也是可以的 是吗  ...

使用SWD模式就不需要连接RX TX 了,连接+ 0V SD SC 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AVE的使用步骤在我前面回复的文档中有写

感谢一直耐心帮助我 因为我刚学习这个主板 很多简单的问题 都不明白 而且这个学习资料都是英文的 翻译不是很准确 见笑了朋友 我就是使用这个主板读取和烧录程序 维修芯片程序使用 学会读取和烧录就可以了 太高深的我也学不明白 也用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SWD模式就不需要连接RX TX 了,连接+ 0V SD SC 就好

好的 感谢朋友一直帮助 我小白 很多问题 对于你们来说很简单 但是我刚刚学习 而且关于这个芯片的资料也太少  我链接看看这个RX和TX是串口烧录使用的吧  STM的也不需要修改BMI就可以读取和烧录  所以这个一直都没学太明白 我学习主要是用来读取和烧录程序维修芯片 其他的编程语言也用不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一直耐心帮助我 因为我刚学习这个主板 很多简单的问题 都不明白 而且这个学习资料都是英文的 翻译不是 ...

这块板子的所有资料都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获取:https://www.infineon.com/cms/en/ ... kit_xmc13_boot_001/

如果只是想做读取,烧录,那建议下载一个XMC_flasher,只要插上USB线,连接芯片之后就可以verify其中的hex文件,也可以进行烧录,链接如下:
https://www.infineon.com/cms/en/ ... lasher&view=all

如果你想把左边的小板子掰下来去烧录其他的板子,那至少要接上楼上那个小伙伴说的四个引脚,建议您看一下板子user manual中的原理图,引脚接对了烧录起来很快的。

BR,
Owen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一直耐心指导 非常感谢 我又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使用DAVE软件是不是可以检测这个要维修的芯片工作 ...

您好,
图1中的方式可以获取BMI,没问题的。
图2的错误请参考下面的帖子下载JRE:
https://community.infineon.com/t ... 5%BC%80/td-p/67161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
图1中的方式可以获取BMI,没问题的。
图2的错误请参考下面的帖子下载JRE:

谢谢 我使用JLINK读取到了数据但是不能擦除 未找到有效许可 这是什么原因那是JLINK软件需要许可才能使用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 我使用JLINK读取到了数据但是不能擦除 未找到有效许可 这是什么原因那是JLINK软件需要许可才能使用吗 ...

如果您没有购买license,可以使用J-Flash lite或者XMC-flasher来擦除。

网友C:
XMC1302编程器读取问题,可能是驱动没装或配置不对。试试重新安装驱动和检查连接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您没有购买license,可以使用J-Flash lite或者XMC-flasher来擦除。

XMC-flasher这个安装后不会需要license执照吧  我看看我的JAVA是什么原因没弄好